X40只有把电源插上开机后在拔掉电源才能用

楼主(2008-09-04):
请教各位兄弟  一台X40原来用什么都正常    后来换了块X41的主板  换后发现  用电池无法开机原来电池是好的  只有把电源插上开机后在拔掉电源才能好用   BISO刷过了无效  请教各位兄弟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就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先把电池修的能开机了在找别的问题

网友:
找一下电池放电的MOS管控制脚到H8的线路

网友:
我觉得放电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不然在电源开机后拔电源怎么还能开机?
查查开机电路....先把东芝换个,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原来的主板是好的为什么要换呢? 换的板子是否是好的呢? 最好先用排除法排除后再来确定问题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单用电池能开机吗?他是在电源开机后拔电源再由电池供电。。。

网友:
你现在可能还冲不了电
X4的通病

网友:
像你这种问题:得先给电池不能开机问题修了:有可能电池放电等控制电路有问题造成。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  我已经和卖主板的联系过了 答应在给我换一块

网友:
LZ啊,说什么好呢,大家还等着你修呢

网友:
我估计要查vreg16

网友(2008-12-06):
开机线路有问题

网友:
现在手头有台和你一样的x40机器  问题一样    充电芯片1870 换过了  还是  一样
      电池不开机   接电源开机就行     开了机电池就能供电了拔了电源也行       不开机也能充电呀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下去呀

网友:
哪位有x40的电路图呀  手里的 图都不照

网友:
顶起来  希望大家能有解决思路

网友:
可能是电池给TB的共电L断了,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