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找到通用高压条的开关针后接在哪里啊(已解决)

楼主(2008-09-04):
菜鸟请教  :找到通用高压条的开关针后接在哪里啊   是把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拆掉高压部分后 再接通用高压条 有人说  接在原电源板高压一体和驱动板中间的排线上  找到一个3V左右的点 按驱动板上的开关  关掉时没有3V  开了以后有 3V   那就是开关   不知道是不是啊
这种菜鸟问题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大家    但又没人告诉我  昨天那样接了   还是没用

网友:
按驱动板的线路跑线,,找到一个三极管,那个就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接那里都可以~ 只要电压正常就可以用~ 但是要考虑到关机状态下的开关情况!

网友:
从驱动板哪里开始跑起?     是那个3V的点吗

网友:
谢谢十三哥    我回去检查以下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亮

网友:
原有的高压板的连接线,用万用测量下,找出地供电,剩下的应该就2根左右,然后一个一个接我就不信它不亮

网友:
只要那个位置开机高电平,关机时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谢谢大家
原来是地线加到螺丝孔上 其实该孔没接地  是空的
哎 菜鸟就是菜鸟!!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