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针脚是怎么编号的?

楼主(2008-09-04):
比如,478的接口是26行26列,在资料上看到复位是AB25、核心电压是AF21, 26个英文字母刚好表示26行(列),为什么编到了AB、AF?请指点
cpu
资料

网友:
不是所有的字母都用,有些容易混淆的字母是不用的。

网友:
如张先生所说,我找了下,i o q s x z这六个字每没有参与编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