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1848ML

楼主(2008-09-04):
GA81848ML CPU核心无电压,14脚对地30欧,开机电压1.09V。北桥开机几秒很烫。

网友:
其他电压呢?
一般GA的主板,我修是先把北桥散热片去掉。先不上CPU测 北桥上的电容的 2.5和1。5电压有没有。
GA板一般1。5的低的很多,可以说是通病。如果正常。那么上CPU。再测北桥上的另一组CPU供电。
这样就简单多了。CPU供电要是不对的话,查一下CPU主供电的电路。上CPU能有1V电压的,不亮的话,要么换电源管理IC,不行再用带灯测试座查一下底座。再不行就北桥,不用多研究了。当然IO坏也有可能的。

网友:
80%是北桥挂了。测一下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

网友:
南桥烫吗? 14对地30偶 应该是南桥短路了,北桥烫 你查一下给北桥供电的管子 有无短路

网友:
补充一下北桥上的电容电压是 2.18V。1。5没有找到。

网友:
北桥供电无短路。南桥不烫

网友:
先应该把核心电压搞出来在查别的啊.

北桥应该是2.5和1.25啊,打内存边上排阻,看看他的电压是多少.

北桥上小电容一面电压应该是1.25,有几个值不这样是对的,如果不正确就是北桥挂了.

如果正确就找开机电压和核心线路吧.

网友:
南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