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零磁道坏点怎么处理!!!

楼主(2008-09-04):
希捷80G硬盘用MHDD 扫描 一开始就有3个红坏点
用什么软件处理比较好
硬盘

网友:
同上;用DM把零c磁道给改成一磁道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用DM把零c磁道给改成一磁道啊

网友:
转载:
1、用含有DM的启动光盘(当年用的是软盘)启动机器到DOS下,运行DM执行文件,并进入高级管理模式;
2、选择“Edit/ViewParations”选项,可在屏幕的右上角看到硬盘在BIOS中的设置参数,并记录下来;
3、在DM里删除所有分区;
4、再在DM里新建一个分区,选用FAT32分区格式;
5、选择“Cylinders”模式,将“0,XXXX”中的“0”改为“1”,即使用1号磁道作为0磁道使用(注:XXXX表示的是分区结束磁道);
6、保存分区信息并格式化硬盘;
7、在bios中把柱面0改为1,然后保存并重启;
8、再次进入DOS下,运行PQ等分区工具再建立扩展分区及逻辑分区;
9、重新安装系统;
注:(如果硬盘不能正常引导,可在bios中把硬盘屏蔽掉,因为dm可以在硬盘为None的情况下正常识别硬盘)
[
]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个方法你用过吗?在我印象里,这个方法好象是当年比较有名的"修硬盘坏道",可惜包括我在内没有人成功过.

网友:
用PC3000扫下坏道加P表好了,现在硬盘一般用LBA方式,CHS值对用户意义不大。

网友:
晕啊!这个直接用MHDD跟THDD做就OK了的

网友:
diskman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