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管座行场接法

楼主(2008-09-04):
把高压包拆掉了,换个新的,没记住 是怎么接的 ,管座上行场该怎么去接,行左  场右?看了下电路图也没弄明白 。
高人指点下

ACER 77G图纸.pdf

网友:
行场信号只有在改VGA信号线的时候才需要。你指的那2根线其实应该高压包至尾板的聚焦线而已 接反了也没关系 也就是聚焦调不好而已 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
?????换高压包和行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先接上,如果聚焦有问题再换过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