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优派纯平显示器,从左向右有垂直拖影现象。行

楼主(2008-09-04):
有一台优派纯平显示器,从左向右有垂直拖影现象。行电路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没辙了,,求高手赐教啊。。。。。。。
显示器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啊?????

网友:
重点查尾板的视放电路,还有80V电压的滤波电路的电容

网友:
视放电路也会引起重影么?可是楼主:屏幕的左边有一条一条的亮带啊。。。

网友:
是垂直的亮带,那个250v的电容我也i换了没用啊

网友:
偶遇
重点查尾板的视放电路,还有80V电压的滤波电路的电容
赞同!!!!!!!!!!!!!!!!

网友:
重点查尾板的视放电路,还有80V电压的滤波电路的电容,试下看!

网友(2008-10-23):
问题已经解决,是优派显示器的特殊故障。。在菜单的最下面有一项《画面写真>项将其调到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