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维修问题

楼主(2008-09-04):
接到一台T43的机器不认硬盘.拆开测了硬盘接口的供电和其他都没问题.估计是南桥的问题拆了换了一颗南桥.测试好了.装起来客户拿走.第二天回来了.客户说不能充电了.看了看还真不冲.拆了看3806的供电有.电池接口充电脚没电压.控制脚有.翻过板来一找.是一个6脚的管子坏了.导致电压过不去.换了一个OK了.

网友:
呵呵楼主强啊,,你怎么判断它坏了,是有明显烧伤,还是短路。

网友:
不知道楼组是怎么查的 能说下思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