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传真机的帮帮忙:CAONN FAX-L100遭雷击(已修复)

楼主(2008-09-04):
一台CAONN FAX-L100传真机遭雷击,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不能收传真,但可以给出传真信号,一会就显示COMM ERROR(0003F)。其他的功能如复印、发传真、通话都正常。拆开机器有一主板,查线路输入端无明显的烧痕,有一排光藕量了下也没有短路或者开路,哪位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谢楼上,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一般来说,传真机能复印,能发出传真信号。机子就没问题了。

你传真机当时被雷击了,电源有没有烧坏?别的有没什么故障?

请问您是发送传真时还是接收传真时遇到这个提示?您 的传真机电话线类型有没有设音频?松纸调节杆放在什么位 置?电话线路是普通电话还是IP电话?

网友:
谢谢楼上,当时雷电是通过电话线进来的(说实在,这是猜测,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雷电闪动,第二天该传真机就出现上述故障),电源部分良好,无维修过。
机器在接收传真是出COMM ERROR ,仔细检查了您上面提到的几个参数:电话线类型设的是音频,松纸调节杆放在下面的位 置(正常位置,拨上来可以取卡纸),电话线路是普通电话。我想做一下总清,请问您知道怎样操作吗?

网友:
COMM ERROR
-------------------
串口错误。但你说发,很怪了。

网友:
COMM ERROR也许是通讯错误的意思,

网友:
楼主的主板已损坏,可以通话,证明电源板,网络板皆是好的,而可发,不可收,就只有主板中的"调制解调器"坏才会出现如此现象.

网友:
存储器清零后试试。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按9楼的方法,清零后机器正常了,再次感谢!!

网友:
主板里面的传真网络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