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08-09-04):
一块ASUS462主板,USB5V供电正常,数据对地阻值600多正常,供电那一脚对地阻值只有200多到300,正常的板是600多,
USB接口我换过了(换上后供电脚阻值还是只有200多),边上的排容电容也去了,请问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跑线啊,
对地阻值小,看看附近的电阻有没有短或断的.
哪个管子给出的5V,查查他的对地阻值,和经过的线路中有没有问题的元件.

新人,说地不对地方多多包含.

网友:
没啥好跑的这USB,它就进南桥了

网友:
我跑了一下,它经过一个电感,再经过两个电阻,NO两个电阻居然对地了,奇的是,对地了,居然有5V电压过来

网友:
如果跑进南桥之前有330的电阻和排容,请更换好了,排容则去掉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 就证明供电线路的电感正常,数据脚之间的线路应该有问题,应该查他们之间的电感,电阻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南桥坏啦,可以放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