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电源不开机 插无线网卡 不开机,USB不可用[已解决]

楼主(2008-09-04):
今天接个场子里的X40
电源不开机 插无线网卡 不开机,USB不可用,   拆开机器发现电源口附近一个8脚电源芯片烧了  重新换了一个  插电 发现待机电流达0.17这么高
但是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USB不可用   初步判断为南桥挂了
-----------------------------------------------------------------------------------------------------------------------------------------------------------------------------
因为没有BGA台 所以就用了几个硬币垫在主板背面帮助散热(X40主板比较薄)   用白光的热风枪把南桥取下  效果不错
然后拆个个神舟废板的DBM南桥   植球  同样用硬币方法 +热风桥  BGA上去了   自然冷却30分钟后  加点  不错 待机电流0.05   开机  看见LOGO  o(∩_∩)o...
--------------------------------------------补充下   插无线网卡不开机 发现是无线网卡挂了

网友:
lz是高手中的高高手啊////
佩服啊佩服
LZ这样做桥成功率高吗?

网友:
不用GBA就能换桥,楼主手工精细啊

网友:
这种方法不保险的,主板架空,下面加上预热台,上面风枪加热,才能保证成功率非常的高

网友:
个个都是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