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2年了板子突然出现问题高人来看下!~

楼主(2008-09-04):
某天突然出现问题 装好系统只要一装显卡驱动 一到XP读条后就黑屏 主机显示开着 键盘鼠标都没用了
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 重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进入VGA模式(有驱动)下更改分辨率黑屏
显卡没问题 差别的机子上好好的
V星k8neo4的板子用了2年了~!~突然出现这问题 几天都找不到原因所在
换了很多驱动全没用~!~~
有没高人可以帮助解决下啊 !~
有相同情况 的或者能解决的麻烦留下QQ或者加我QQ 316001978帮忙解决下啊~!~先谢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遇到的主板有两更内存,拔掉一更就好了。

网友:
主板驱动没装对吧。以前我碰到过同样情况。还有一次是有板载显卡又有独立显卡。BIOS那里没关掉板载那个。。结果怎么都进不了桌面。或者你换个系统试下。此款主板是采用nvidia nforce 4标准版芯片设计,用电脑公司的系统试下

网友:
可能是是显卡驱动问题 我碰到过 不过是新机 只要一装光盘上的显卡驱动就蓝屏 后来在网上下了驱动就没蓝屏了 问题虽然解决了 但是什么原因还不知道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驱动不正确.

网友:
清一下COMS看看,我有两台电脑交换了硬盘,有一台是ATI的芯片组,心想免得在网上找驱动,直接将两台的GHOST的备份交换还原,还原后出现你所说的现象,最后重装了N遍,交换了内存,还是不行,清了coms后好了。两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主板AGP供电不足,不装驱动可以进系统,一安装必死,卡是没问题的,查一下AGP供电吧

网友:
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跑下3d吧,我觉的应该是卡的问题。

网友:
你原先机器上的驱动坏了驱动删了重新安装新的驱动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装驱动就蓝屏..后来直接挂个硬盘可以用.只不过没驱动..估计要手动装驱动...也有可能你装系统的系统盘里的驱动不符合..还有就是另外CMOS放下电...内存看看.如果有两跟..先拿下一跟来在装试试..这种情况很少有硬件损坏
[
]

网友:
简单!
A、换个GHOST XP试,如问题依旧
B、可以考虚下内存

网友:
3Q啊这么多意见 我XP换了及个版本了 现在准备换VISTA看看~!~
这问题太恶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