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OEM L-VK8TM开机报警

楼主(2008-09-04):
声音很怪,吡吡响,是怎么回事.有时重启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警.有时长响报警,有时却是吡吡乱响.真是晕了.

网友:
先查电源有无问题,硬盘,内存!

网友:
看看u和内存的供电的电容有没有不正常,电容不稳定也会有这个现象的,其他的搂主就要说的清楚点。。。
比如上卡 后跑什么码   吡吡响是跑什么码或是不跑码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