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8-09-04):
各位大侠:
今日拿到一本,开机不显示, 插恒流源看 电流跑到 51就不动了。 拔掉内存还是跑51就不动了,开始怀疑内存过不去,量2.5V正常,1.25V正常,数据线正常,时钟也正常,现在排除内存供电这块,换内存还是老样子, 上数码卡 D1- 68 直接跑。 电流还是在51就不动了。。 上MINI卡 测AD线, 发现有两脚对地值偏小, 到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请指点。。。 在线等!!!!!!!!

网友:
我以前是HP公司的技术员,这个问题应该在BIOS程序上,你试开机,直到成功过内存,然后刷BIOS程序....

网友:
李老师你真逗呢!
电流到51说明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
倒是可以取下BIOS来刷刷试试
也有可能说北桥的问题吧!
一 步步来先确定是那快的问题再重点查那块

网友:
可能是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
各位大侠, 需要说明的是 查CPU的 供电, 时钟 , 复位, PG。。 都OK 。
现在压下北桥电流从51跑到68
现在判北桥空焊! 请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HP公司的技术员主要做些什么啊。

网友:
北桥空焊就取下重做罗,做好后再说。

网友A:
不明白大家说的电流到51是什么意思 ?是0.51A吗?

网友:
情况摆明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先把北桥虚焊解决掉,看能不能不能好再走下一步

网友:
加焊内存蓸试一下。。。。。。。。。。。

网友:
各位大哥兄弟初来此地已后请多多关照.楼上说的这样情况.你用手摸一下CPU发热了没有.若是的话CPU已经跑了.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北桥空焊了.你烤一下北桥

网友:
不过内存,去除供电问题,北桥虚焊是问题

网友:
既然北桥压下跑到68 那就先烤了北桥再看看 期待最后结果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