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垃圾板.总是突然断电

楼主(2008-09-04):
二手垃圾板.总是突然断电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ATX电源插头或者座子,经常碰到不定期的突然断电都是ATX电源插头松的原因(这样的情况换个电源就好,这样简单些),还有会不会是你的CPU风扇没卡好或者是CPU风扇坏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是不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什么 叫短路,什么叫开路?短路如何修复

网友:
短路就是接地了,变成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