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g和复位测试点电压低

楼主(2008-09-04):
一块精英L4S5MG/651主板,s651+s962芯片组,478cpu ,测试卡检测不跑码,cpu供电、时钟正常,就是pg和复位电压低分别是0.31v和0.30v。点复位开关,检测卡复位灯闪,pci能复位;cpu复位点电压没有跳变,cpu没有复位。由于cpu的复位信号是北桥提供,北桥是不是能工作?ddr的基准始终是北桥提供,测ddr的时钟有跳变,北桥能工作。初步判断南桥、北桥没有问题。有以下疑问:
      1、cpu的pg是复位的前提,是不是先查pg。
      2、cpu的pg和复位电压基本相同,它们有什么联系?可不可这样认为:cpu的pg和复位由同一供电模块供电,分别被南桥和北桥控制,就和电源绿5v由紫5v供给,被i/o控制一样。
      3、怎样找到南桥和北桥的供电、复位、pg等测试点?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一片主板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呀,电压都一样,修晕了,前在看主板上断了几条线,断了一个电阻,修好后,情况还是一样,你要是连按几次复位键,有的时候电压又正常了,复位也有跳变,但一再按它又变成0.3V没跳变了,修不好了,同求解中

网友(2008-10-15):
偶的是L4S5MG/GL+的板子与楼主说的一样的故障,,也是CPU 的RST、 PG都是低电位,基它基本正常,,,还是靠近内存插槽边上的3055与,,RT9173发热很高,,,且时钟供电3。43正常,,,望高手帮我解决!!!!

网友:
偶的是L4S5MG/GL+的板子与楼主说的一样的故障,,也是CPU 的RST、 PG都是低电位,基它基本正常,,,还有靠近内存插槽边上的3055与,,RT9173发热很高,换掉以后现像依旧,,且时钟供电3。43正常,,,望高手帮我解决!!!!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9-11-29):
我今天碰到和以上一样的问题,PG和复位只有0。几伏,不知道现在有结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