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B76闪屏

楼主(2008-09-04):
我有一台飞利浦109B76开机一切都很正常,但系统进桌面后屏幕一直闪,刷新率调到85感觉会好点,,不过还是很闪,至少没法使用,不接信号时也闪,只有在DOS,COMS下不闪,换过大电容,光耦,高压包,都没用,,,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屏幕一直闪的时候测得各级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很稳定,具体多少忘了,但电压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通过osd确定下你调节的刷新率是否在85HZ,再看摩尔纹的调节是否过大调到o试下,还是不行看看周边是否有外磁场干扰.最后还是不行就要检查场电路.

网友:
好像调节都没用啊。。。如何是场电路要怎么检查啊?测电压吗?还是怎么样??目测场部分的原件没有明显异常,,难道要一个一个代换吗???

网友:
遇过类似问题但没有解决了

请各位高手协助解决 。刷新率没有办法调高。600乘800下还能凑合。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闪动分不同的情况.主要分以下几种.1:光栅闪动.  2:图像闪动   3:亮度闪动.故障1一般由供电或光栅形成电路引起.故障2主要由视放电路引起或其它电路干扰视放电路.
3亮度闪动,主要由亮度相关电路引起.

网友:
显示器在安装系统的时候都很正常的,,,但一进系统后就很明显的抖动。。。。求助!!!!!

网友:
是不是系统设置的事?

网友:
是不是在白色桌面的情况下闪的厉害?尤其是打开"我的电脑"闪的厉害。
闪的情况下。电源输出有无波动?

网友:
换个显示器就好的,不可能是系统设置问题。是进入到桌面就开始闪,和白色的桌面也没关系吧,什么颜色都是这样的,闪的时候G1,G2,R,G,B,HT,电压都是稳定的,我换过场部分的几个小电容问题还是一样,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有些问题只有问维修站了,他一定不说,不好办呀!

网友(2009-12-05):
我这也刚接了一台,也是闪动的厉害。是通病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六楼有提过闪动的三种常见现象和原因,不知道你的能否对号入座?

另外可以检查一下水平和垂直摩尔调节是否正常,通常这个会被一些维修人员忽视,调节不起作用可以进总线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不好修!请大家指教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开关管、整流管是否不良(最好用好元件代换),另外查一下开关电源的限流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2010-01-18):
我这里也有个,不好弄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但吧这个显示器查再别的机子上就没有事情,还请高手快点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