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 PLUS板子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9-04):
ASUS M2N-X PLUS板 开机无显示 诊断卡跑C5

DDR2的内存 测量内存糟值如下
时钟供电电压52Pin 0.3V  171Pin0.3V 其它为0.92V--0.98V(标值1.1V)
238Pin 3.3V(标值3.3V)
主供电电压全部为1.9V(标值1.8V)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是内存的问题还是其它

网友:
过了一夜啦 还没人来回答 自己先顶啦

自己先分析下 既然可以跑码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那楼主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华硕很多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但是本人认为应该先换其他设备进行测试``先换电源和内存``看行不`不接硬盘`和显卡``如果不行 请考虑刷BIOS

网友:
不熟悉AUSU主板,他是AM2的么,如果是的话看下内存和CPU座线是不是相连的,打下CPU座到内存的AD值吧,看看有没有短/断现象.
有时候PCI-E那里检测不过也跑C5.

紧供参考哦.

网友:
查和内存有关的电路吧.供电---时钟--管理总线---北桥---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2009-10-25):
我遇到过将BIOS 清零就可以跑码了,但是点不亮显卡。再开机又跑C5。清零就又可以跑码。不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