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8I848E主板保存BIOS后 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08-09-04):
我有块技嘉8I848E的主板  P42.0的CPU  512M×2的内存  讯景FX5200显卡    刚开始这个主板BIOS一直保存不了信息    以为电池没电了  换了3个好电池  还是不行  又以为是BIOS部分有漏电的  就一直没管它    结果昨天突然信息能保存了  但是进系统后  键盘上的C D E 3 F3 F4几个键不能使用了  输入无反应    其他键都正常    这是为什么咯      今晚上准备再试试  把BIOS复位(出厂默认值)后  看看键盘能好不  (键盘接口是好的,键盘也是好的)    BIOS是PHOENIX的
我晕   技嘉官网上的BIOS是AWA的   而我扳子上的是PHOENIX的   难道我的是假的?    请高手讲解一下   这个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键盘口供电问题排阻,还有一个就是主板IO
BIOS虚焊也有可能,加焊,最后可以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