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内存上拉VTT在哪里?

楼主(2008-09-04):
一片865PE主板,型号是:BS-865PE不知道是什么牌子。问题是内存不过,经查是内存的VTT电压不够,只有0.几伏。太找遍了板子也没找到哪个地方是VTT供电的地方。

把图 上上来。看看有没有人修过这板知道在哪里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给图片作标注的软件

网友:
这种板的VTT电压可能从2.5V的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25V.你查下2.5V供电管付近有没有这两个电阻.

网友:
看不清楚,估计这个VTT电压来自内存槽右方的IC和小MOS。

网友:
也有可能和北桥供电一条线路上出来的吧,你查北桥供电管电压,按照2楼的方法,找下分压电阻,!

网友:
实在不好找的话就飞线解决。这样的板我也遇到过。

实在不好找的话就飞线解决。这样的板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