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09-04):
我有一块澳迅845peb-Ⅱ的主板   内存 主供电是3.3V 辅助供电1.3V  检测卡显示是内存不过    现在好急   各位大哥  给点建议

网友:
建议下

你把内存拔下拉  用橡皮插插 引脚  在开机跑下码看看如果还不行在找条 SDR内存  换上 看看

网友:
845板子,内存供电高了,正常是2.5左右!~查内存电压产生电路,重点查场管,358

网友:
建议打AD线阻值有没对地短路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