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笨办法(分享)

楼主(2008-09-04):
故障:硬盘插上电后,电源断电保护
怀疑硬盘供电处短路
万能表调到凝叫档位,查12V供电和5V供电,发现5V供电和接地直通~~~
于是从5V接口处开始,沿着5V供电线路··每个元件都取下用表打~~~直到找到坏的元件··更换之

网友:
短路故障一般也只有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A:
I 服了 YOU~~~~~~~~~~~~~`

网友:
同意楼上.短路故障一般也只有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修家电常用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