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块845主板打雷打坏可以修好吗?

楼主(2008-09-04):
一块intel d845epi 不开机,查开关无电压。电源傍边1117芯片很烫 主板LED亮。
2块杂牌845G 不开机 查开关有5伏电压,1117芯片好的。就是不开机,估计I/O坏了
本人菜鸟,希望高手该怎么查。要换什么东西。
不开机

网友:
拆网卡,网卡寄存芯片,I/O,南桥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再查!!!!

网友:
要先拆网卡、在查其他

网友:
网卡吧``先看看再说吧```

网友:
雷击的主板 ,还是先拆网卡再说.

网友:
先把网芯拆掉吧~~~
再查I/O,
最好把南桥周边的电路清洗一下,特别是晶振旁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