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用电池有怪叫声

楼主(2008-09-04):
客户送修一DELL笔记本,故障描述:用电池有叫声,插电源屏暗.
用电池通电,听见很尖的叫声,插上电源后机器叫声变小,一会就屏暗了,但是屏暗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所以判断是高压电路有问题,先怀疑供电.开机的状态下测供电、亮度控制、都正常。排除供电以后确定故障在高压板,找高压板代替(手上没有一样机型的高压,找来相似的高压,对比接口定义一样),上电机器亮,没有叫声拉,问题解决。估计是高压板上的震荡电路电容漏电,震荡频率偏低产生叫声

网友A:
没遇到过呢,楼主说的是DELL什么型号的机器啊?不过DELL有高压板是爱坏。暗屏第一个就怀疑它。不知道楼主黑屏怎么也怀疑它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呢,楼主说的是DELL什么型号的机器啊?不过DELL有高压板是爱坏。暗屏第一个就怀疑它。不知道楼主黑屏怎么也怀疑它呢??不解

失误.失误

网友:
dell机器的通病,屏暗有叫声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2008-12-23):
dell 开机有叫声,黑平,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线圈脱漆了,高压打到附近的电路上响,开机一会就保护了,打胶后解决!

网友:
修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