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PR711F 换包后开机烧高压开关管

楼主(2008-09-04):
如题,CTX-PR711F 原本的包坏了,开机保护,型号是CF1433,换后开机就烧了高压开关管,我用K2141装上又烧,于是在开关管的D级串了个灯泡,灯泡很亮,说明开关管一直处于导通,功耗很大,用表测包的11.13脚(取样电压脚)只有0.8v,说明是取样电压太低造成的,但是在电路也没有查到坏件,高压驱动和控制用的是HEF4538和LM358,对于这个电路我不是很熟悉,请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现在没有打火,问题是开机就会烧开关管,管子瞬间温度急增,应该是管子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