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p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04):
一块技嘉7VT600p主板,能开机不跑码,上462假负载测CPU供电1.74V,上CPU测核心供电1.91V,CPU有温度,万用表测量电源管理芯片VID0,1,2,3,4    VID1有3.34V   VID3有3.34V,问一下师傅们管理芯片正常吗?应该从那几个方面下手检查?不胜感谢

网友:
kt600的吧 北桥空焊概率大

网友:
压着北桥看看!!!!!!!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的很对,是KT600的,不知道U的核心电压对不对????指教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哦

网友:
北桥压了,不管用,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解

网友:
我的一块富士康的板子也一样,电压正常复位不跑码.压过座子南北桥,换过IO不管用

网友:
坛子里的高手救救啊!

网友:
1.91V,可别把U烧了!

网友:
很不幸U已经光荣的去了!!!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