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72EQ显示器满屏锯齿状闪动,求助各位高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9-04):
最近接了一台新蓝1772EQ显示器该显示器和长城1772EQ是一样的,故障现象为:有图象,图象满屏锯齿状闪动,在不连机的情况下显示无信号输入的方框也有闪动,300V电容,电源厚模,高压包,枕效电容,存储器,均代换,故障依旧,测量S效正电路电容未发现问题,+B电压为50V二次电压为130V(1024X768)请高手指点一下!
行定时电容C312_1N  容量减小所至

网友(2008-10-06):
什么叫做行定时电容呀!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