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被雷击,修下后绿灯常亮关不掉,黑屏,灯丝亮

楼主(2008-09-04):
方正FZ770-KG显示器被雷击,烧保险丝,电源管7n60,uc3842等启动电路电阻,换掉后电源线一插,绿灯就常亮,开关按没反应。灯丝亮的,但消磁什么的都没声音。我是个新手不太懂,uc3842电压是1:(2.2v) 2:(2.53)3:(0.02)4:(2.2)5:(0)6:(0.9)7:(17)8:(5.0)好像正常啊,但好像2次电源那电压很高,图纸上表有85v,100v的地方我量了下有98v和244v,不知咋回事,求各位大哥指点,最好讲得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电源那里还有问题啊,桥堆什么的肯定没问题。滤波电容也查过,UC4832外围该换的电阻都换了,没换的拆下都量过的,它有5个按钮都有LED灯全亮,关不掉的,晕忙忙中...

网友:
断开后级也有这么高电压吗     或是你量的不对    测量的地没错吧

网友:
慢慢查电源吧,差那么多肯定不对的

网友:
没听到消磁声可以判断为CPU没有工作,先看下CPU的电压复位这些基本的工作条件了还有ROM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