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关于晶振的很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我想知道用万用表可不可以测量出晶振有没有在工作,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万用表只能量出电压,信号测不出来.测信号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万用表只能测电压的,也就是看个大概是否工作
正确测量晶振的工具是示波器

网友:
用万用表测晶振有压差的话,证明它在工作,但是不能证明它是在正常工作,可以这么理解么,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是这样说比较妥当,能够证明其工作,但不能证明其正常工作

网友:
能测其工作,好像没多大用处,要测其正常工作,就需要投入 资金买 示波器,修手机的朋友示波器 换了一台又一台,我咬咬牙都买不起一台,小地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成本。怎么敢投入啊

网友:
五楼说的对.晶振有无正常工作一定要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不过 怀疑后 可以先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这个东东一般难坏哦,同意楼上意见,晶振开路阻值无限大,在路测一般有电压差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