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关机有阴影

楼主(2008-09-04):
有个三星P28的机子原先点不亮来着,修好后能点亮了,能正常进系统,以为就好了。但测试时不经意发现关机后电流还有0。4几左右(没装电池情况下),硬盘发现也在转,就检查了一下,发现屏幕有个正在关机的影子,就是关不了。系统重做过,还是不行。 望大家来看看有没有见过此类问题,告小弟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北桥p28 p29些机器通病,按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是GHOST的系统还是安装版的系统,有的时候电源管理模式识别不对有这种情况

网友:
北桥按过了,没效果,南桥也没效果。另外,GHOST系统和安装版都试过了,不行。电源选向都改过了,应该不是软件问题。问题比较邪门,继续等待大家回答了...

网友:
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换桥?楼上的能说说原因不?这个问题不长见那。在说换桥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了,怎么感觉你说的那么轻松了

网友:
你这机器:我感觉是电路上问题:有可以你供电5V二极电压有问题:你可以看看是不二级5V芯片坏了直接过去了:还是二极控制出了问题:关了机硬盘还转还是不对的。板子上还有别的电压也在工作:如果是这样肯定控制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南桥的问题更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今天先把南桥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傍晚时分换了个桥,居然点不亮了,明天继续搞,好了告大家。

网友:
终于搞好了,在这说说经过吧!
那天加焊南桥没效果,在坏板上找了个换上后出现加电屏幕闪一下就没反映了,断电后又闪一下,电流0.49。以为南桥还有问题,隔了一天又换了个新的,结果还是一样。然后又换了个新北桥,居然还是没效果。快崩溃了我们师傅。最后他又说在把原先那个南桥在换上吧,死马当活马医了。换上后最后居然好了,正常关机,一切都好了。哎,要不就的换板了,那可就亏大了。
总结一下吧,应该是北桥出问题了,报告完毕了 。哦,对了,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疑难杂症吧,用正常的思路看来不一定行得通,就得靠手艺了,换桥要像玩儿一样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