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C840机器不通电!在线等!

楼主(2008-09-04):
接一DELLC840机器插上电源没待机电压!查1632无供电,电源口到L45有20V再后面就测不到电压!没图,现无从下手!那位老大指点一二!或上传个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先谢了!

网友:
从L45往后跑电路,看看它连到什么是不是,是不是有的元件短了或断了。

网友:
就是不知它后面连到什么,电源加到L45后面就没电压了!L45后面连那里了也不知道!

网友:
L45本身是不是有问题?要不怎么后面就没电了? 再说主供电怎么会跑不出电路? 找板上最粗的线路跑就是了。

网友:
电感虚了或内部短路?

网友:
此机现在找到了是CPU的座这部分短路了!我把大滤波电容全断开了还短!前面烧了一个供电的4435管子,座子四周的电容对地都是0欧!不知道是什么短路了!

网友:
怎么还没人跟贴啊?
CPU座子四周的电容对地都是0欧!不知道是什么短路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阻值为0的电容有没有被烧坏的痕迹,如果没有再断开电感,然后加电1V烧,哪里烫就是哪里,一般CPU VCORE只连到CPU以及周围的滤波电容,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
求助!DELL C840机器不通电!在线等!问题已解决!

断开两个保险,电感前面是好的!后面四周的电容还是0欧再测就是北桥短路了断开两个保险后接电源有0。8的待机电流!非常感谢楼上的昂首向前!

网友:
问题已解决!求助!DELL C840机器不通电!在线等!

断开两个保险,电感前面是好的!后面四周的电容还是0欧再测就是北桥短路了断开两个保险后接电源有0。8的待机电流!非常感谢楼上的昂首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