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好一个杂牌15‘广视角的屏

楼主(2008-09-04):
朋友的杂牌组装机子,用的却不是普通的TN屏而是富是通MA面板的广视角,他自己拆出来搞过还是不行,后来换了驱动板可以通电了(好像是GM2121的板子),屏显示的颜色倒是正常,就是点距很大格就像户外那些大幕屏的画面一样,看起来画面也很粗燥,并且只有640X480时看昨清楚一点,分变率上高了画面的格子更大,这机子当时换了板后以为是屏坏了所以一直放在我一段时间了。今天没事拿出来研究下,拆出来重新插过屏线还是故障依旧,于是决定拆开屏看下。拆开屏接口的电路发现信号先经过两个屏芯片后在进到屏里,前面有7,8个100欧的贴片电阻,用表一个个量了发现最后一个短路,此时一想可能就是这个电阻短了才会造成这故障,心情顿时或然开朗了不少。于是赶紧从烂主板上拆了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去,待冷却后在量那电阻晕了怎么还是滴声长响短路的。郁闷了难不成是那屏的芯片了不成,要是这种的话真没搞了,仔细看了下这电阻是在两个接口针脚之间的,于是把块电路番过来对着对着接口仔细观察,一看原来最后一个数据针和前面那个居然是弯了碰到一起了,难怪我说呢怎么换了好的电阻后还是短路的。最后赶快找了个小摄子把那弯的针脚弄直,连好各板子的线一上电OK,终于看了那种正常显示细腻的画面了(广视角的屏就是爽装在哪个角度看变色都不明显)。这机子朋友自己搞过肯定是他自己在拔插那屏接头是用力过大把那针脚给弄弯碰到一起,有时想想原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由于自己不注意细节却把故障想得复杂化了。

网友:
电阻短路,高人,高人也!

网友:
高手呀,又学了了招,看来以后出问题了也要多检查检查一下屏电路了

网友:
电阻会短路,哈哈,好笑,只会开路,没有听说会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