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保险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我要买液晶保险,一般买几A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液晶电源板用的5A/250V就足够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以代3A或4A的么?越大越好么

网友:
有些电源上的保险并不是用普通3A 250V这种的,而是3A低压 的,而这种保险又买不到。

网友:
5A金属熔断器,就是液晶的保险。

网友:
陶宝上去找啊,基本上都能够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