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D-LA不上电啦! 换IO也一样

楼主(2008-09-04):
主板:P4SD-LA
故障:不上电
检修过程: 晶振电压: 0.06V、0.10V PS-ON电压:3.26V 电池电压正常 换了IO和 ASUS AS058 0413还不上电
谢谢指教!
主板

网友:
看电源排针有无对地短路、在查MOS管

网友:
晶振电压: 0.06V、0.10V PS-ON电压都不正常。。看看12V有没有对地短路。。。把12V的场效应管换掉。。

网友:
晶振坏了。换晶振

网友:
换晶振不行的就查下32.768的电阻电容

网友:
晶振换了还不行 现在电压接近0V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
可以去看看,不能触发的贴子新手区很多

网友:
atx电源对地短路,检查各芯片

网友:
楼主强制开机看看可以不。若是可以触摸一下,各个芯片是否过热,就有可能是那个芯片短路了。

网友:
看看JPS 上有么有调线帽 如过有调线帽的话 看看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8脚管坏了 如果没有坏的话 估计是IO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