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 SG6841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一液晶电源 无输出 电源IC是SG6841 这款平时很少见到 没经验 随便测量了一下 发现SG6841第2脚对地阻值很低 只有50欧 正常吗????????????
这脚从电路上看好像是稳压作用的 接光耦次级 摘了SG6841 阻值变无穷大
电源

网友:
换一个SG6841试试,在我们这很好买的,不知你那里好不好买.

网友:
SG6841和光耦一起换了才行,换上基本会好/

网友:
SG6841第2脚是馈源(FEEDBACK),看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用示波器检查下8脚是否有驱动脉冲波,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其他问题,反正顺着先后顺序一级级往下查,应该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2009-08-29):
第二脚是反馈脚,如果很低,有可能是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