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AOC C776+ 开机过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8-09-04):
黑屏后G1,G2电压都为0V。显示的时候字符模糊可调(聚焦),但调不清晰。过了大概5分钟后屏幕先是出现垂直一条线,跟着出现雪花,跟着就黑屏了,(速度很快)  指示灯正常。G1- 10V G2 68。次级输出都正常。各位帮帮看看到底是那出了问题,我弄了1天了。

另外还有个现象是:在显示的情况下 断电 再接电开机,指示灯亮黄灯(待机)

网友:
今天换了个管座,开机能正常显示了。但出现了回扫线(满屏的),能看到主板出现的信息。亮度能调节但回扫没变化。G1 -11。5V G2 193V 三枪大概都是53V左右。怀疑消隐电路有问题,该机使用TDA4863AJ ,2脚有-9。8V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电压0V。接着连接到CPU的18脚。卸下此电阻测量有9。95K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色环看不清了 。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这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
管座会导致过了大概5分钟后屏幕先是出现垂直一条线,跟着出现雪花,跟着就黑屏吗?不可能吧

网友:
真的  管座是今天买的。现在开机都有显示,原来开机就你说的那个现象。

网友:
G1 -11.5V 感觉不对 ~都快接近0V了,太亮了!G1有电阻连着吗,把这个电阻阻值改小点试试!如果说错了,就当我在说梦话吧,现在是凌晨1:46分,我在梦游~~~

网友:
  刚才那个电阻找不到了

网友:
现在G1多少V??你怎么改的??

网友:
没人在修776+吗?帮忙看下行输出管2脚连接的电阻是多少欧的

网友:
G1 -11V  正常  反倒我觉得RGB  低了点   别听他们的  查下  行线性线圈有没虚焊~!~!

网友:
搞不下去了。。CPU引起的变压器吸合

网友:
我也有个显示器是这样,一会正常,一会黑屏,真是高压包的事吗

网友:
说不清楚,可能是那个地方虚焊吧

网友:
搞不下去了。。CPU引起的变压器吸合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
今天搞刷24CXX的那个东东,没搞好 .本来打算刷一下24C08再看看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AOC的机子虚焊的地方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