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显示器的高压嘴放电

楼主(2008-09-04):
如何给显示器的高压嘴放电

网友:
串一个100M的电阻连的石墨层。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那表笔就行了我修电视就这样

那表笔就行了我修电视就这样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表笔线

我个人认为显示器的高压没有电视机的那么厉害 ,好像关机后可以自动放掉电,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拆显示器的高压包的时候感觉显示器的高压没有电视那么厉害,不对请指教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两把螺丝刀一个插进高压帽里,一个接石墨层,接触放电

网友:
什么是石墨层?能不能说清楚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就是外面的一层东西。。。。

网友:
其实显示器不同电视,正常在关电的情况下高压包一会儿时间自己就把放电放了。
如果自己不放心,同楼上的那位说的拿个一字螺丝刀桶进去就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