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E1,内存没有数据!!

楼主(2008-09-04):
主板为英特尔865,诊断卡显示E1,经检查问题出在内存上,后经维修部检测说;内存没有数据,请教高手,应该怎么修啊?
[
]

网友:
英特尔的板子软件坏的多,有编程器的话先刷一下软件吧。

网友:
楼主居然连主板诊断卡也没有使用......
虽然你报上了个报警声,但不一定准确的。
最少你得报个诊断卡的代码或是主板各个主要点的电压方面的参数才行

网友:
先清理一下内存槽看有没有东西或者是引脚坏掉的。在是有多槽可以来回换着排除一下

网友:
对,先刮槽,换条子多试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软件值得是BI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高手见笑了,我还没入门呢?
还是先推荐一款诊断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板只要两个内存插槽,我仔细看过,没发现里面有东西啊。
另外,请问,你们都是如何清理内存槽啊。一般我就用刷子来回轻轻荡几次,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高手,如何刮槽啊?

网友:
晕死了,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像你说的检测卡上跑D3 的这种,只有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是BIOS的故障,只要重新刷下BIOS问题一定解决

网友:
不过内存,论坛里好多此类贴子。
另外,入门级的话建议先去新手区逛逛

网友:
是内存不过,用镊子大头刮槽,试试看.

网友:
1. 换内存
2.查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
内存部分有问题......查供电..时钟..数据线是不是多正常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开不了机,怎么刷BIOS啊?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奇怪了,在主板上竟然找不到BIOS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版主,是内存插槽的问题,还是内存供电部分的问题啊?指个方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供电正常,估计是数据的事。能告诉我怎么查数据部分吗?

网友:
怎么没人理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感谢老鸟,我在新手区泡了好多天了,长了不少知识,由于本人刚涉足维修,基础太差了,需要学习的太多了。现在这个板子急需修好啊,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或是帮我找些相关资料,我看着资料好好研究下,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获得知识了。
另外,在维修部,他们告诉我板子修不好了,真的吗?

网友(2009-07-21):
我的也是跑E101的 但是内存供电是正常的啊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内存供电的八爪小IC,说不定有个小鼓包,INTER的主板常出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