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R3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04):
手头有一台IBM R32的机器。如果是在装锂电池时放一段时间。大概半小时以上。外接AC电源时就不能开机。现象为能通电。诊断卡上显示“78”。就挡在那里不会跑了。(不会显示的),在这时如果拔掉AC电源关机后再开机就能开机显示了。但是如果不装锂电池的话。不管放多久接AC都能开机显示。有没有大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指点下小弟了。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显卡供电不良 这个机器个人认为很垃圾  修复的成功率不高 所以没坏还是别折腾的好

网友:
对,显卡供电不行的,不能轻易加焊,不要动了吧,我刚刚搞费了一台,主板漆都快掉完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