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两条sd133-128m单面8颗粒合并成单条256m双面16颗粒,需要spd资料,寻求高手帮助

楼主(2008-09-04):
寻求高手帮助:
     我两条sd133-128m单面8颗粒合并成单条256m双面16颗粒,需要spd资料,寻求高手帮助
颗粒号HY57V28820HCT-H
邮箱lgbblg@sina.com
谢谢

网友:
sd的内存不用spd的。你把spd摘了扔掉就好了

网友:
摘掉spd后xp启动后蓝屏

网友:
这个地方改成3即可

贝贝说过的

网友:
原文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4805-1-1.html

网友A:
我想最基本的要求是:
这两条的内存上的颗粒应该是型号完全相同才行吧,至少规格得对得上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也刷过SPD,听方便的。

网友:
我给一个给你。。试试看吧,,你最好把你的内存图发上来看看,,主要想知道你用的什么颗粒。

184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非常感谢,我下载不下来
内存颗粒型号:HY57V28820HCT-H

网友:
能发我邮箱lgbblg@sina.com吗?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最基本的要求是:
这两条的内存上的颗粒应该是型号完全相同才行吧,至少规格得对得上

快可替慢、大可替小

即,
133的可替换100的
16bit的可替换8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