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l80b开机2秒 黑屏

楼主(2008-09-04):
清华同方7l80b开机2秒 黑屏!再开又是2秒黑屏!绿灯始终亮!听说是它的通病,不知道怎么处理!谢谢!!
通病
黑屏

网友:
应该高压板方面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方面的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找出故障点.

网友:
高压部分或负载电路

网友:
刚修了一台,灯管坏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上回修过一个清华同方的也是这问题,换了灯管就OK了!

网友:
版主说的对,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方面的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