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08-09-04):
ASUS  P4B533-X       I/O W83627HF-A   不开机    排针上有5V电压,,,,排针了路进I/O  一路进南桥。。。。I/O换过还是不开机请问大家有修复的经验可以传授一下。??????

网友:
换南桥吧,,,或者 改106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南桥待机电压3.3V,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

上面的最好附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