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mx不开机

楼主(2008-09-04):
最近遇到一块ASUAP4P800——MX不能通电(开机)初步判断是I/0(83697HF)的问题,下了个PDF但是没有图纸看一懂。又不是很确定。时钟和开机高电位都没有问题。想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修复过这种主的的给点见意。93697HF带不带开机功能。

网友(2009-02-01):
w83697HF 不带开机功能,可看一下下面的资料:

网友:
如果IO不带触发的话,你检查下板上有没有ASUS标志的芯片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 不开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