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7002FD

楼主(2008-09-04):
神州数码7002FD,开机高压断续产生。STV9118的28脚+B控制电压也是断续产生,停止时26脚行激励电压由5V左右升到10V左右。 换了STV9118,拆除二次电源管,24C08也写了,都一样,如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
直接断开高压支路.只让MCU和行场振荡IC小系统工作.看这时振荡还正常不正常.

网友:
直接断开高压支路.只让MCU和行场振荡IC小系统工作..STV9118的28脚+B控制电压为0,26脚电压还是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