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屏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LED屏和过去用的CCFL的屏有什么区别? 高压板有区别吗? 从屏上或屏的型号上能看出来吗?

前几天换Dell 640M的屏, 换完后发现亮度开关变得很奇怪, 如果用FN+亮度的话, 打到最高反而暗了。 而且屏在用电池时比用电源时要亮。 这是碰到的第3个这样的Dell了。 有人给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LED屏高压板输出大概40V左右吧。

网友:
会不会有些高压亮度控制电压越高,灯管的亮度反而越低(暗)的原因。。。

网友:
led屏没有单独灯管引线
而且led屏非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