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主板开机重启故障

楼主(2008-09-04):
手头有三快磐英新天下845D主板,在手里快半月了!其中一快是不开机故障,已确定是北桥挂了;还有两快故障是开机检测BIOS硬件信息就重启!板子到手看到电容已经是换过的,测得CPU供电部分下管DS阻值只有30多,VCORE也一样!其他内存,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当时因为有点忙,加上以为板子问题不大,所以一直在手了丢着,准备有时间了修!`客户也不急,啥时候修好了拿过去装机就是!今天正好有空,去朋友家测了他的板子(型号完全一样的板子),测得结果吓了一大跳,CPU场管DA只有11,居然还能正常运行,我想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了!`!~分析了一下,能亮机,开机检测硬件就重启,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供电不足,??对了,我朋友那快板子是三项供电,我这三快都只有两项,会不会是功率不足导致重起故障?电容已经换过,场管都是换过的,门电路也正常!`一口气说这么多,有点乱!多见谅啊,呵呵!~`请大家帮忙看看,应该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南桥型号。82801BA,I/O83624F-AW

图片是刚用手机拍的 ,光线不好,有点模糊!`明天我再仔细测下,报告最新进展!

网友:
等到现在没人来帮忙!~明天来看!`可能是叙述的不清楚,明天来补充!

网友:
对地阻值低有可能是你带U测吧?
检测硬件会重启可以先刷刷BIOS看看~
你上假负载测的数据和跑的代码呢?可以发上来看看~
至于几相供电~看板子的设计~如果它设计的是俩相的~就应当不会有出现功率不够的情况~看下焊盘如果是三相给人拆了一相就补上~不是的话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多和供电有关,或是电压不稳,换掉CPU供电的所有电容看看,不行看CPU的供电管

网友:
谢谢两位热心帮助!`带假负载正常跑亮机码!电压都正常。。焊盘好象没被人拆过,下午停电没法修!明天补上一项供电再看看!~电容我又重新换了一遍,故障依旧。拆U测管子DS直也是一样。

网友:
呵呵。LZ真是搞笑。焊盘好象没被人拆过,哪就不要补了吗。刷BIOS了吗。NB正常吗?》》》

网友:
请问楼主,一事不明

!`带假负载正常跑亮机码!

假负载也能跑码,可真是闻所未闻,那还要CPU干嘛。

网友:
我测主板带假负载跑码是00或者FF,没有其它代码。

网友:
晕,乱了!~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上U可正常跑亮机码!拜托你们别钻牛角尖好不?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
呵呵,你们真搞笑,对解决问题也就行了

网友:
呵呵 看来还要多多学习 叙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