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5本本不充电求助

楼主(2008-09-04):
东芝A105本本不充电 插上适配器电池灯亮一小会 然后熄灭 系统里电池的属性 不是充电中 电池图标上是一个X  去掉就没有电池图标了 我的新手 请店家指点。。。

网友:
这是没有认到电池:像你这种说法开始电池灯闪两下说明可能主板检到电池了:这样可能是你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测量了在插适配器的时候 电池两端的电压从10V升到了12V 可是一小会 就又讲到了10V 电池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