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712 KT3V 上显卡不触发经验

楼主(2008-09-04):
V星 MS6712 KT3V

故障现象:  不上显卡 一切正常可以跑马 喇叭可以听到滴开机音 键盘NUM LOCK灯亮

                    怀疑是AGP故障!

刷BIOS 无效 没啥效果  最后查论坛资料 !心在飞翔老大 帖子 得出结论

AGP槽的左侧有一个1AM的三极管,换掉。位置是Q30

换后 修复!!  【估计这个属于通病故障】

感谢论坛 感谢飞翔老大!

网友:
春秋,这个1AM的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上显卡的时候是不跑码还是显卡过不去?

网友:
插显卡不通电。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识别显卡倍速的.且这个电路和开机电路是连在一起的.是加电触发的一个条件呢

网友(2009-11-27):
春秋霸业,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测试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苦于找不到这款主板的BIOS
你有吧,帮我传一份,谢谢
QQ:215207803   EMAIL:liuwanin116@163.com
有空帮我传一个

网友:
哪里1AM买呀?我的一块显卡也坏了一个.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这样的板子,按上面的方法换了个Q管,开机OK了,学习了

网友:
呵呵。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