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V 的主板检测卡到26就不动了,检测不到显示卡

楼主(2008-09-04):
我看了所有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北桥从新加焊了,BIOS也写过了,,,就连AGP的插槽都给换了一个,,,但是依旧是这样的,,,还有就是AGP的A面最后一脚的电压是0.35V是不是不正常啊,,,,求助,,求助

网友:
查AGP到北桥的线路,打一下AGP到北桥的AD线阻值

网友:
查AGP工作条件,打下AD值.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你加焊桥不好的啊

网友:
先用PCI显卡测下,再找故障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楼主知识比我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