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风扇坏了

楼主(2008-09-04):
,各位哥哥,姐姐,我的本本风扇不转了,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怎么样的造成的,(注:前天都还是好的,昨天突然发现不转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帮顶下 俺不知道怎么搞 笔记本难度很高

网友:
风扇坏了就换风扇贝。风扇的质量问题,如风扇电机罢工了。或者风扇没坏,只是没有控制信号过来,电源不给风扇供电,所以,你还得找人给查查。

网友(2008-11-08):
查一下 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风扇坏了,?    那你就只能换了北,   看下供电